s7-300冗余设置时,除了软件外,硬件如何连接?请赐教!谢谢

楼主(2003-02-26):
s7-300冗余设置时,除了软件外,硬件如何连接?请赐教!谢谢

楼主:
S7-300可以双机热备吗?

楼主:
用软件 可以 ,但硬件 怎么办 ?

网友A:
可以利用 MPI/PROFIBUS/ETHERNET 构成冗余通道

网友B:
cpu315-2dp 2个,cp342-5 2个,im153-2 若干对 cp342-5冗余通讯,dp口连im153-2,mpi口连上位机 wdx3333@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