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选择多大的伺服电机

楼主(2003-02-27):
伺服电机额定转速3000RPM,减速器10:1,减速机轴带动直径600mm缠绕盘,质量25kg,转速10RPM,停止时立即制动,缠绕盘受到一个与电机旋转相反方向的拉力100N,谁能算出它所需要的最大力矩?(它曾经使联轴器断裂)请多多指教。

网友A(2002-04-10):
伺服电机转速3000RPM,转盘10RPM,减速器10:1,伺服电机的工作转速才100RPM,这样的选择合理吗?

楼主:
如果缠绕盘直径在100mm以下时,减速机轴转速是200RPM

网友B:
关键是看负载加减速的间. 假设加速时间为1秒, 减速可用机械抱闸+电气制动,不频繁启停. 我计算了以下, 推荐使用2kW,2000rpm, 中惯量的伺服电机.

网友C(2003-02-19):
请问whjuli老兄: 你是怎算出来?能公开一下你的算法吗?非常感谢!

网友:
如需要伺服电机的详细资料和配置方案,请来电010-82025588-26,找张旭,可为您提供具体配置。

网友D(2005-05-24):
我们现在正在用一个緾绕机 差不多相似 我们用松下伺服加减速机,大棍直经一米,重量290Kg,但是我们为了保护电机和减速机,我们用同步带,带动大棍。使用转速也是10RMP。使用情况很好,可供参考 : 1.5KW电机 中惯量 的电机 减速机8:1 同步带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