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系统点检

楼主(2003-02-27):
我们工厂马上要进行大修,DCS系统向进行点检,但DCS厂家费用过高,所以想另外找公司。领导让我先去了解一下。那为仁兄能先给我指点一下点检包括哪些内容和方法,一般如何进行。

网友A:
如何与您联系?

网友B:
请和我联系, DCS集散控制系统作为工业生产的中枢神经部分,对于各使用厂家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它的连续、可靠的运行是工厂生产重要的保障。所以对它的精心维护是致关重要的。 尽管各使用厂家对DCS设置的环境尽可能地作到完善与合乎常规,但工厂的环境总是不尽如人意。DCS受到各种有害气体、各种含有导电介质的灰尘、振动等等不利因素的侵袭,而且工厂的连续生产并不能保证较短时间内对DCS系统作全面的清扫检查,而致使DCS有潜在的故障隐患。我公司的定期点检工作便是针对这一实际而推出的一项新的服务项目。它的主要目的是防患于未然,通过定期的检查与维护及早消除故障、及早发现潜在的故障隐患并通知用户作相应的处理。 定期点检大致的工作内容有:1、对DCS系统主设备与外设作彻底的分解清扫。2、使用点检软件包及工具对设备的各部分作检查,如操作站部分的各插卡、CRT单元、键盘、软驱、通信功能等作测试,现场控制单元部分对各插卡的各通道作测试并提供各I/O通道的精度偏差,协助用户进行校正。3、向用户提供详细的检查报告。

网友C:
可以与我联系,e-mail:g_huihui@sohu.com 电话:0533-7511606 我们可以为您完成检修任务,服务质量好,价格合理。系统类型:横河、honeywell、ABB、fisher-rosemount的DELTA V都可以。 检修步骤:1、软件备份2、卫生清扫3、系统性能测试4、备件测试5、I/O测试6、检修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