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求助:如何设计数据采集卡

楼主(2003-02-27):
本人只是一名学生,现在老师打算做一个虚拟仪器,就是基于LABVIEW平台设计的多功能示波器及频谱测试仪。我负责的是数据采集的一块,而且指标及性能,以及器件的选取都由我自己敲定。因为用过最新的由安捷伦公司生产的逻辑分析仪,想仿照它的采集模式进行设计,但要到它的精度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要求采集精度能到8-12位,采集速度能到100K-1M,能有模拟和数字的多种采集方式,多种触发采集模式,最重要的就是能有和微机的接口,无论是通过单片机还是专门的接口卡。----不知道各位大虾有什么好的建议,在下不胜感激:)

网友A(2003-01-02):
做块PCI总线的采集卡吧,能够积累自己的经验。 可以先做块最简单的低速采集卡,功能实现后,在慢慢丰富功能不迟。

网友B(2003-02-27):
我们也要做基于labview平台的采集卡,采集卡已经做好,是PCI总线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LABVIEW下实现对采集卡的控制。不知是否可以交流一下? zyzy3@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