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关于pci9812四通道同时高速采集的问题

楼主(2003-02-27):
各位大虾好,小弟是个菜鸟(还在上学),导师给了一个课题需要做一个高速数据采集系统,还要求我用pci9812采集卡和NI公司的labview来实现,需要四通道同时连续采集,而且采集速率要求能达到20M/s,但是我看说明书上说4通道同时采集的时候只有每个通道的数据少于8k的时候才能达到20M/s,不知是否真的没法达到?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连续采集时的速率最快能达到多少?谢谢了。

网友A(2002-09-02):
是的,如果4个通道同时要以20M采样的话,采样点只能为8K。这是由于PCI总线带宽受限所致。 PCI总线的持续带宽为60~80MB/s,所以最快能够达到10M的连续采样速率(单次DMA,采样点的总长度<64MB) 如果用double buffer DMA长时间连续采样,采样速率要低一些。具体采样速率和硬件性能有关系。

楼主:
谢谢李老师的解答!我现在还在前期的准备阶段,还有些问题想请教: 我们想要实现的是一个实时的在线检测系统所以需要持续的数据采集,这样看来就必须使用double buffer DMA的方式了,另外因为故障信号并不是始终都有的但是一旦出现时间又是非常短的,所以我们希望在系统正常时,能够将采集的数据以波形的形式在屏幕上显示,而故障信号出现时,将给出报警信号并将故障数据存盘,也就是我们想用软件的方法在数据不断采集的同时,不断进行事故判断(这个判断很简单,一般用幅值是否过限就能判断)。我们还是希望采样速率越快越好,这样的话,您认为我们的电脑的理想配置应该是怎样的呢?或者除了pci9812以外我们还能用别的采集卡实现吗? 谢谢!

网友B:
9812有一个触发的概念,简单说,可以设一个电平,当某一个通道的信号超过此电平时开始采集。并可以保留之前的数据。我想你可以利用这个功能。这样整体的负荷也不会太重。

楼主:
但是,这样的话,我们所希望的将正常的数据以波形的方式在屏幕上显示的功能是否就无法实现了?即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故障后波形?

网友A:
画图非常消耗CPU时间,所以建议用比较快速的CPU。DAQBench中有专门的画图控件,速度很快,你可以试试。你可以试试Middle trig的方式。

楼主:
谢谢两位老师的解答!以后有不明白的地方我还会来请教的,谢谢了!

网友C:
请问从哪里可以下载pci9812与labview的接口程序,台湾的网站下不下来

网友A:
www.adlinktech.com www.adlink.com.tw

网友D(2003-02-27):
李老师,我的采集卡已经做好,是基于PCI的,现在想把平台移植到LABVIEW上,有什么好的建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