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型轴3级斜齿轮减速机,能否反过来用变成增速机?

楼主(2003-02-27):
被告知不行,因为减速机内部有自锁装置,为了安全起见,不允许输出轴自主转动。 我想知道原理是什么?因为我怀疑这种说法的正确性。

网友A:
如果用行星斜齿的减速机可以当增速机使,如需要此减速机的详细资料和配置方案,请来电010-82025588-26,找张旭,可为您提供具体配置。

网友A(2004-03-25):
看你的减速机是用何种传动方式象涡轮涡杆因为有自锁功能就不行。 如果是用于增加速度可以想象以下风力发电,那种就是用增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