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电机

楼主(2003-02-27):
请问,伺服电机的主要用途目的是什么?他主要用在哪些地方?他应该是和相应的控制系统联合使用的吧。谢谢!

网友A(2003-01-27):
高精度的速度,位置控制

网友B:
各位老师: 我想请问一下关于一般伺服系统的具体组成,以及各部分 之间是怎么联系的

网友C(2003-02-27):
如果有伺服电机的需要,请来电010-82025588找张旭,会给你提供详细的资料。

网友D:
伺服电机主要应用其具有高动态响应性的特点,配合不同的控制系统可完成高精度速度,位置控制等等。一般来讲,伺服系统包括伺服电机,伺服控制器,上位机。有时当伺服控制器功能强大时,上位也可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