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紧急求助:关于RS-232异步通信

楼主(2003-02-27):
我对于c语言编写异步串行口通信有许多问题,那位仁兄可以给点参考,比如介绍一些好书什么的,因为可能我的课题比较陈旧了,^_^。还有,是不是利用RS-232不能在两台PC机之间直接互联呀?多谢各位了!拜托!

网友:
利用RS-232可以实现两台PC直连的,只不过要做线或在市场上买(注明是PC间直连)

网友:
连线可以自已做,先找出PC RS232的引脚定义,在两端上把第二脚与第三脚收、发信号交叉四、六与七、八控制信号交叉连接,就可以用了。

网友A:
我编过C语言的通讯程序的,BC,和VC都试过的,你用的是什么开发环境?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我目前使用的是c语言,这几天遇到了不少问题,希望进一步得到大家的帮助,特别是想得到戴戴的帮助,在此先谢谢戴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