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大虾指教

楼主(2003-02-27):
我公司新转进一台设备,我没学过LABVIEW,现要我更改程序使能使用 现有两套程序,一套可正确测试我工司的一种产品,一套有错,须更改 大概工艺如下,先驱动电机带动摄像机拍几幅照片,然后根据图象判断产品是 否合格,我须要学哪些知识,详情再谈

楼主:
另一套测试另一种产品

楼主:
运动控制器是IAI公司的DS,它带动摄像机,我也八懂

网友A:
建议你从LabVIEW学起。可以去书店买一些中文教材自学。NI中国分部(在上海)也提供收费课程。

网友B(2007-03-11):
在某个公司见到过你这种设备,还有两轴改进版本

网友C:
一个是软件的LABVIEW,另外的就是要了解视觉的概念了。你的这个设备主要就是一个视觉系统!

网友D:
IAI的DS与上位机通讯大概采用串口吧,所以还要对它的通讯协议深入了解

网友E(2007-06-21):
求助:简单虚拟计算机设计 只需实现加减乘除
   要求:(1)前面板自行设计,要求美观,大方;
(2)计算器实现的基本功能:
a)可进行加减乘除和开方共五种运算。即可在前面板输入A和B的值,按照选定的功能选项进行计算;
b)如果在执行开方时输入的是A的值为负数,则在Result显示“-9999.00”;
c)程序运行中,在调节参数后,马上就能在中看到调节后的计算结果;
d)在按下“Stop & Save”按钮后,程序把A、B、Result作为一行数据保存在一个文本文件中后退出;

网友F(2007-07-28):
LabVIEW 8.20新特性演示
LabVIEW 8.20技术资料大全
http://www.gongkong.com/customer/ni/download.asp?page=3
看看这个对你有没有帮助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