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寻求帮助

楼主(2003-02-27):
请问:在一般的粉末流量控制系统中,通常用什么执行机构来控制物料的输出。(要求此执行件能够接受调节器的控制信号)。

网友A:
您好 建议采用V型切断调节阀,调节信号0-5V/0-10MA/4-20MA,可随选气动/电动。具体情况请与我司联系 顺祝商祺 维达 林良 013003661475 0571-86778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