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气体流量和温度控制设备

楼主(2003-02-28):
我们公司工业窑炉需要测量煤气和空气流量及温度控制,请问那位知道用什么好的传感器和控制器,温度达到1350度,气体流量为2500立方/分,敬请帮忙。wzyfler@yeah.net

网友A(2003-01-06):
大哥,1350度可以用铂铑热电偶测量,我这有,不过不知道你是否要同时测温度和流量的,估计没有,小弟不知!如需温度传感器和我联系: fire-fry@sohu.com

网友:
我们是自动化设备的专业生产厂商。主要生产测量压力,流量,温湿度,液位等变送器及各种数显表,并承接一些工程。你的问题我可以为您解决!gengzixin79@163.com

网友B:
辉格公司同时致力于红外温度测量产品的开发和应用,主要应用于微波炉、家用/中央空调、电子体温计、豆浆机、吹风机、吸油烟机、自动门、轴承温度以及各种工业现场用非接触温度测量产品,-45~3000℃测量范围,共三百余种规格,mV, VDC和RS232,PWM,4~20MA输出。部分产品可直接更换传统K、R、J、E、S、T型热电偶,无需更换原有输入模块、显示控制仪表,无需电源和额外温度补偿,与热电偶使用方法完全一致。温度测量范围与各型热电偶一致,重复性0.01度,互换性小于1度,响应时间小于0.1秒,发射率可手动调整或自动调整,光学分辨率从1:1 到300:1,另有各种标准电压、电流输出的变送器。可适应所有工业现场、实验室、手持式非接触温度测量,特有防水汽型、本安型、高温型产品。辉格公司不但提供传感器、专用ASIC电路、不同波长范围和FOV的红外光学镜头、测温模块(mV、VDC、mA、SPI、PWM、RS232输出)、开发工具以及带分析功能的测温仪器,还可根据用户的需要提供一揽子温度测量应用解决方案。

网友:
我们是生产记录仪的厂家,可以使用我们的产品,满足你现在要求,可以和我联系。

网友C:
荐:安东电子生产的温控仪表,有较好的郊果。如需资料,及共同探讨技术 请电:1395-9215019彭建成试用安东电子生产的温控仪表,有更好的

网友D(2003-02-28):
我们是生产流量仪表及执行器的厂家,可以使用我们的产品,满足你现在要求,可以和我联系! 晟特仪表 电话:023-62904919

网友E(2010-03-02):
北京蔚蓝仕科技有限公司(Raylens Technology Co., Ltd.)是国内著名的光纤传感产品和红外测温产品专业生产厂家,蔚蓝仕的目标是为全球工业和商业领域的客户提供完美的光纤传感和红外温度测量解决方案。
蔚蓝仕坐落于清华大学科技园区,是北京市科委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蔚蓝仕技术源于美国,产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通过了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具有业内最佳可靠性、稳定性和性价比。
蔚蓝仕为您提供光纤光栅(FBG)、分布式光纤测温(DTS)、在线式红外测温(IT)和油井光纤温度压力测试技术,满足电力行业(开关柜、电缆)、石化行业(油罐、油井)、钢铁冶金行业的测温测压需求。其中,油井光纤温度压力测试技术是国内首家实现产业化的公司,在线式红外测温技术填补国内空白,是国内独家掌握光纤型比色测温技术的高新企业。欢迎您前往蔚蓝仕进行参观和考察,或登陆我们的网站了解详情:
 地址:北京市 海淀区 静淑苑路 清华科技园区
 网站:www.weilanshi.com
 电话:010-62319889 / 62703545
产品一览
 Luna系列 在线式红外测温仪
 BlueRidge系列 光纤光栅传感系统
 Hermes系列 油井光纤温度压力监测系统
 分布式光纤测温系统(DTS)
……
产品名称:Luna系列在线式红外测温仪
针对于钢铁冶金、有色金属制造、耐火材料、玻璃加工等行业测温需求,蔚蓝仕为您开发了在线式红外测温仪,该红外测温仪相比于热电偶,具有如下测量优势:
 非接触式—不破坏待测物体温度场,也不被待测物体所影响
 宽温测量—测量最低温度300℃,最高温度可达3000℃
 快速测量—5ms快速响应
 适应性广—满足多种条件的测温需求,在恶劣环境中(高温、高压、强腐蚀、强电磁干扰)更具优势
 高精度、高灵敏度—测温精度最高达到0.3%FS,测温灵敏度最高达到0.01C,测温重复性最高达到0.1C
产品优势
 自主研发—Luna系列在线式红外测温仪是蔚蓝仕自主研发、自行生产,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红外线测温产品
 性能稳定,性价比高—Luna系列在线式红外测温仪可媲美国外同类产品的测温精度和稳定性,并且拥有国外同类产品难以企及的价格优势;
 品种齐全—具备光学、光纤;单色、比色;激光同轴瞄准、目视同轴瞄准等多种组合的产品形态;测温范围在300℃-3000℃之间可分段。
 新产品定制能力—可为国内中小企业度身定制测温产品
产品分类
 Luna OS 高精度红外测温仪
200:1的光学分辨率、5ms高速响应、0.3%F.S.精度的Luna OS系列红外测温仪为全铝机身设计,IP65标准封装,大幅度提高了该款产品的环境适应性和延长了使用寿命。
可选激光瞄准或目视瞄准,瞄准同轴同大小,中心点大小即测温区域大小,直观地指示被测区域,激光瞄准方式下,独特的“锁”光斑技术使得调试简便。
包含的双向RS485通讯功能,使用户可以轻松实现现场多个测温仪之间,以及现场测温仪与中控室计算机间的通讯,方便用户对测温仪的远程设置、监视、维护等功能。
 Luna OR 双色集成式红外测温仪
Luna OR系列红外测温仪采用双波长测温方式,温度测量不受材料发射率变化的影响,且抗烟雾、水蒸气、灰尘能力强,满足下述情况的测温需求:
 小目标情形,目标无法充满视场;
 目标被部分遮挡;
 运动、振动目标情形,有时在视场内或有时部分移出视场;
 测量通路上存在水蒸气、烟雾、粉尘、阻挡等对辐射能量有衰减的情形;
 低或变化的目标发射率情形;
该系列产品现场安装简便,无需根据现场目标和仪器的光学分辨率来确定安装位置,可远距离安装。
 Luna FS 单色光纤式红外测温仪
Luna FS系列测温仪是一种结合红外测温技术和光纤传感技术,实现0.3%F.S.高精度、0.1℃高重复性、5ms快速响应的测温仪器。
它由光纤探头、传光光缆、信号传输电缆、电子处理单元构成,光纤探头直径小,有柔性,抗电磁干扰能力强,可以在弯曲、阻挡和折叠的通道上无损耗地传输光辐射能量。
 Luna FR 比色光纤式红外测温仪
Luna FR采用双色测温,烟雾、灰尘和大气中的其它污染物,或不清洁镜头对测温精度不会造成影响,并在目标小于视场、目标被部分遮挡或者在视场内外移动或振动的目标情形下保持准确、稳定、可重复测量。
光纤探头可克服测量过程中的各种极端条件,包括:目标无法直接瞄准、测量通路弯曲、狭小、折叠或强电磁干扰等情形。
产品适用范围
 钢铁冶金:连铸、热轧(除鳞机、轧机机组、卷曲机、卷材箱)、冷轧、棒/线/板材轧制、高炉热风炉、热处理;中、高频的加热炉等;
 有色金属:铝、铜等低发射率物体的金属加工
 玻璃:瓶罐容器和特种玻璃等玻璃加工工艺,玻璃加工过程质量检测等
 其它:工业微波炉、半导体、太阳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