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CI-7300A实现数据高速输入

楼主(2003-02-28):
用PCI-7300A实现数据高速输入 目的: 实现高速串行数据的计算机输入,并要求严格保证不丢失传输的数据。 应用背景: 某种设备现需要一个统一的数据记录平台,前端设备各不相同,但都含有高速串行输出端口,最高传输数据率近100Mbps。要求数据记录平台保证不变,可以完成对各种串行数据的接口,同时采样数据可以实时存盘。 解决方案: 利用差分驱动芯片实现远距传输;利用ALTRA公司的FPGA实现串行数据至并行数据的转换,利用ADLINK公司PCI-7300A的握手信号实现数字信号的实时采集及存盘。 详细介绍: 数据信号的高速远程传输在前端设备实现,主要采用高速差分驱动芯片,可以实现数字信号在长线缆中的高速传输,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是阻抗匹配,因为如果匹配不好会造成信号失真严重。 PCI-7300A是一块32CH高速数字量卡,在此项目中32CH全部用作数字量输入;串行数据至32CH并行数据的转换利用ALTRA的FPGA实现。由于ALTRA的芯片可以实现现场编程,这样对于不同的前端设备,只要写入不同的程序就可以实现匹配。 为了避免数据的丢失,FPGA与PCI-7300A之间通过握手方式来实现数据传输。具体的方式是: 1. FPGA把数据准备好后,然后发DI_REQ信号给PCI-7300A 2. PCI-7300A收到数据后,回馈DI_ACK信号给FPGA。 3. FPGA收到DI_ACK信号后,准备下一组数据。 通过这样的握手信号,就可以保证数据的传输不会出现Overrun,也就保证了数据不丢失,同时又能进行高速的数据传输。 结论: 样机研制现已完成,已进入现场试验阶段。

网友A(2002-08-29):
请教: 您的系统中,7300A的传输速率与是多少?数据总量是多少?是用PCI-DASK开发的吗?如何实现边传输边存盘? 请多多指教!

楼主:
用PCIS-DASK开发的。 数据总量超过1GB。 7300A的传输速率为4MB/s左右。 用Multi-Buffer方式可以做到边传输边存盘。 而且如果配合ASPI,存盘速率可以更高。

网友B:
请教: 7300A的传输速率能否达到为30MB/s左右且做到边传输边存盘? 致 礼!

楼主:
可以。 目前的解决方案是用SCSI卡+SCSI硬盘。 利用Adaptec的ASPI函数,可以做到直接存盘。 凌华的RD做到过40MB/s边传输边存盘。 据说是没有文件系统的,直接按扇区写。

网友C(2002-11-14):
我现在用PCI7300A_RevB数据采集卡+SCSI硬盘,在传输速率在10MHz时,无法实现实时存盘,存在溢出问题。做实验时用的是两块PCI7300A_RevB,一块发一块收。但是会有数据覆盖问题。我想请问这位先生所用的SCSI盘是什么型号,和系统的配置,以及如何解决传输过程中的数据覆盖问题,不胜感谢!

网友D:
你的两块卡是插在同一个系统中吗?如果是一发一收的情况,建议两块卡放在不同的机器中.我们试过Adeptec Ultra 160 SCSI+15000转SCSI硬盘,可以实现40MB/s连续存盘.

楼主:
ADAPTEC 29160 SCSI Card ST336752 15000转HD

网友E:
请教斑竹:我也在用ADAPTEC 29160 SCSI Card + IBM Ultra160 SCSI 10000rpm + ASPI做PCI7300A_RevB的数据采集和高速存盘实验,但是在ASPI中的SRB_BufLen却无法大于65536,测得的平均存盘速度只有9MB/s左右,我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2002-12-27):
深... 高...... 是。这是SCSI的限制。 解决的方法是把7300A的Buffer加大,每次Buffer Half Ready时传多次64KB数据。

网友F(2003-02-28):
刘老师: 有关用FPGA实现串并转换的方法可以给点资料吗?zyzy3@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