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300-PID问题

楼主(2003-02-28):
S7300的PID算法如何设置参数。

网友:
看一下该功能块的背景数据块就知道了!

网友A:
请教匆匆过客大虾; S7300中FB41中所给出的各项参数与FM355C中给出的各项参数是否一致,FM355C中具体需要的是哪几个参数?? 谢谢了~ xiaohan_55@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