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增量式与绝对值编码器有何区别?

楼主(2003-02-28):
请问增量式与绝对值编码器有何区别? 在PLC编程中用什么指令来对他们进行操作?

网友A(2002-12-30):
增量型旋转编码器和绝对值旋转编码器 增量型旋转编码器 轴的每圈转动,增量型编码器提供一定数量的脉冲。 周期性的测量或者单位时间内的脉冲计数可以用来测量移动的速度。 如果在一个参考点后面脉冲数被累加,计算值就代表了转动角度或行程的参数。双通道编码器输出脉冲之间相差为90o。能使接收脉冲的电子设备接收轴的旋转感应信号, 因此可用来实现双向的定位控制;另外,三通道增量型旋转编码器每一圈产生一个称之为零位信号的脉冲。 增量型绝对值旋转编码器 绝对值编码器为每一个轴的位置提供一个独一无二的编码数字值。 特别是在定位控制应用中,绝对值编码器减轻了电子接收设备的计算任务,从而省去了复杂的和昂贵的输入装置:而且,当机器合上电源或电源故障后再接通电源,不需要回到位置参考点,就可利用当前的位置值。 单圈绝对值编码器把轴细分成规定数量的测量步,最大的分辨率为13位,这就意味着最大可区分8192个位置+多圈绝对值编码器不仅能在一圈内测量角位移,而且能幸,J用多步齿轮测量圈数。多圈的圈数为12位,也就是说最大4096圈可以被识别。总的分辨率可达到25位或者33,554,432个测量步数。并行绝对值旋转编码器传输位置值到估算电子装置通过几根电缆并行传送。 假设串行绝对值编码器,输出数据可以用标准的接口和标准化的协议传送,同时在过去点对点的连接实现了串行数据传送:今天现场总线系统的使用正不断增加。

网友B(2003-02-28):
光电编码器的简单介绍   光电编码器是集光、机、电技术于一体的数字化传感器,可以高精度测量转角或直线位移。这种传感器可分为两大类,一是旋转编码器,用于转角、转速的测量;二是直尺型编码器,用于直线位移、运动速度的测量。在旋转编码器中,又可分为绝对式编码器、增量式编码器和混合式编码器。   绝对式编码器   绝对型编码器以光电扫描分度盘(与转动轴相联)上的格雷码模型以确定绝对位置值,输出数码信号,其有如下显著特点:   绝对型编码器的每一个位置是唯一的(即绝对的),与增量型编码器不同。 增量型编码器的位置是由原位基准的计数脉冲累计来决定位置,读数状态要始终连续,不可间断,抗干扰能力差,主要用于短时的相对位移或速度测量; 绝对型编码器是以即时读出数据码系统,以建立信息,没有两个位置是相同的。   当掉电时, 绝对型编码器的位置不会丢失,其数据码盘通过转轴与机械联动,每一个位置是唯一的,一旦电源接通,它即可读出现时准确的位置信号,不需要退回到基准原点使系统从初始位置开始。同样,在经过一阵干扰后,可通过复读重新获得准确的位置信号。因此,绝对型编码器与增量型编码器相比,不存在掉电信号丢失问题,抗干扰能力强,可用于长期的定位控制。   绝对型编码器读出的信号可以是格雷码等数字信号,其错码几率较小,对于后部二次仪表的运算,因是数字量计算,不易增加其误差,因此,其传输及计算的数据的可靠性高。   绝对型编码器可检测角度位置,也可通过机械联动转换成直线运动来检测线性位置, 绝对型编码器有单转轴和多转轴之分,单转轴编码器提供一圈内(360°)的位置值,多转轴编码器除了对360°角度位置有唯一的代码输出外,还包括一系列齿轮传动,对转轴的转数也产生唯一的代码输出,可连续多转工作,因此,可倍增加大量程,达到高精度,大量程检测。   目前世界上著名的编码器生产厂家生产的绝对型单转编码器可达25位,多转的绝对型编码器每转8192线,转数可达8192转(13位加13位)。为保证高位数绝对型编码器的数据传输可靠性,目前世界上高位数的绝对型编码器通常采用先进的通讯串行输出技术(RS 485 or RS 422),信号传输只需2根时钟线,2根数据线,另外配以2根电源线,仅需6根线即可达到工作及s传输的目的,并具有检错功能,传输可靠性高。通过转换模块,编码器输出的信号就可进行计算。 用于高精度。   绝对型多转编码器因其精度高量程大,不怕干扰掉电,在被广泛应用于如水利、 冶金、化工、造纸、矿山、港口机械等各行业。   增量式编码器    增量式编码器轴旋转时,有相应的脉冲输出,其旋转方向的判别和脉冲数量的增减需借助后部的判向电路和计数器来实现。   起计数起点可任意设定,并可实现多圈的无限累加和测量。还可以把每转发出一个脉冲的Z信号,做为参考机械零位。   转编码器的轴转一圈会输出固定的脉冲。对于光学式旋转编码器,输出脉冲数与编码器光栅的槽数相同,需要提高分辨率时,可利用90度,相位差A,B两路信号,对原脉冲进行倍频或更换高分辨率编码器。   混合式编码器   它输出两组信息:一组信息带有绝对信息;另一组则完全同增量式编码器的输出信息。

网友C(2011-05-10):
引用 网友B:
关于光电编码器的简单介绍   光电编码器是集光、机、电技术于一体的数字化传感器,可以高精度测量转角或直线位移。这种传感器可分为两大类,一是旋转编码器,用于转角、转速的测量;二是直尺型编码器,用于直线位移、运动速度的测量。在旋转编码器中,又可分为绝对式编码器、增量式编码器和混合式编码器。   绝对式编码器   绝对型编码器以光电扫描分度盘(与转动轴相联)上的格雷码模型以确定绝对位置值,输出数码信号,其有如下显著特点:   绝对型编码器的每一个位置是唯一的(即绝对的),与增量型编码器不同。 增量型编码器的位置是由原位基准的计数脉冲累计来决定位置,读数状态要始终连续,不可间断,抗干扰能力差,主要用于短时的相对位移或速度测量; 绝对型编码器是以即时读出数据码系统,以建立信息,没有两个位置是相同的。   当掉电时, 绝对型编码器的位置不会丢失,其数据码盘通过转轴与机械联动,每一个位置是唯一的,一旦电源接通,它即可读出现时准确的位置信号,不需要退回到基准原点使系统从初始位置开始。同样,在经过一阵干扰后,可通过复读重新获得准确的位置信号。因此,绝对型编码器与增量型编码器相比,不存在掉电信号丢失问题,抗干扰能力强,可用于长期的定位控制。   绝对型编码器读出的信号可以是格雷码等数字信号,其错码几率较小,对于后部二次仪表的运算,因是数字量计算,不易增加其误差,因此,其传输及计算的数据的可靠性高。   绝对型编码器可检测角度位置,也可通过机械联动转换成直线运动来检测线性位置, 绝对型编码器有单转轴和多转轴之分,单转轴编码器提供一圈内(360°)的位置值,多转轴编码器除了对360°角度位置有唯一的代码输出外,还包括一系列齿轮传动,对转轴的转数也产生唯一的代码输出,可连续多转工作,因此,可倍增加大量程,达到高精度,大量程检测。   目前世界上著名的编码器生产厂家生产的绝对型单转编码器可达25位,多转的绝对型编码器每转8192线,转数可达8192转(13位加13位)。为保证高位数绝对型编码器的数据传输可靠性,目前世界上高位数的绝对型编码器通常采用先进的通讯串行输出技术(RS 485 or RS 422),信号传输只需2根时钟线,2根数据线,另外配以2根电源线,仅需6根线即可达到工作及s传输的目的,并具有检错功能,传输可靠性高。通过转换模块,编码器输出的信号就可进行计算。 用于高精度。   绝对型多转编码器因其精度高量程大,不怕干扰掉电,在被广泛应用于如水利、 冶金、化工、造纸、矿山、港口机械等各行业。   增量式编码器    增量式编码器轴旋转时,有相应的脉冲输出,其旋转方向的判别和脉冲数量的增减需借助后部的判向电路和计数器来实现。  起计数起点可任意设定,并可实现多圈的无限累加和测量。还可以把每转发出一个脉冲的Z信号,做为参考机械零位。   转编码器的轴转一圈会输出固定的脉冲。对于光学式旋转编码器,输出脉冲数与编码器光栅的槽数相同,需要提高分辨率时,可利用90度,相位差A,B两路信号,对原脉冲进行倍频或更换高分辨率编码器。   混合式编码器   它输出两组信息:一组信息带有绝对信息;另一组则完全同增量式编码器的输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