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LNS Development for Windows 3.0 开发

楼主(2003-02-28):
Dear All 不知道是否有人有兴趣一起讨论LNS Development for Windows 3.0 开发。

网友A:
LNS Bug很多。

楼主:
LNS Bug很多?? 这位兄台能否举些例子?? 我用LNS 开发HMI软件算算也有好一段时间了(时间大概只有2年吧)… Bug 不是没有… 但好象也没能称得算是很多呀?? 可能是我用的程度还不够深吧.. anyway, 很好奇您所谓的LNS Bug很多是指哪些?? 是您自个儿在开发时遇到的呢? 还是只是看 LNS Service Pack 中的Readme文檔得知的呢? 呵.. 没有别的意思 .. 只是好奇想了解一下…

楼主:
有没有愿意一起讨论使用LNS ADK 开发上的经验呀?

网友B:
bug 太多了,真是劣质产品

网友C:
请问各位知道怎样用replace的方法吗?我这样为什么不行呀?我用一个程序为非配置模式的板来进行replace,可它在frp_Appdevice.Replace里出错,说我的程序ID不对,不能替换,为什么? Public Sub CommissionDevice() Set frp_System = frmmain.System frp_System.BeginNssIdleEvent (50) Set frp_AppDevices = frmmain.Subsystem.AppDevices frp_System.StartTransaction Set frp_Appdevice = frmmain.AppDevice frp_Appdevice.neuronID = frmmain.neuron_ID frp_Appdevice.Replace frp_System.CommitTransaction Me.label1.Caption = "程序下载成功了!!!!哈哈!!!" end sub

楼主:
Public Sub CommissionDevice()    Set frp_System = frmmain.System    frp_System.BeginNssIdleEvent (50)    Set frp_AppDevices = frmmain.Subsystem.AppDevices    frp_System.StartTransaction ‘在这里要指定您所要Replace的Appdevices是哪一个。 ’这是您原来写的   Set frp_Appdevice = frmmain.AppDevice ’这是我改过的  Set frp_Appdevice = frmmain.AppDevices(“DO-1”) ‘当然,AppDevices里也可以采Index方式取得AppDecie    frp_Appdevice.neuronID = frmmain.neuron_ID    frp_Appdevice.Replace    frp_System.CommitTransaction    Me.label1.Caption = "程序下载成功了!!!!哈哈!!!"   end sub 依照上头改过后,应该就可以正常运行才是…

网友C:
谢谢!虽然我还不能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才行,但我的程序这点就可以了。真是很感谢! 我今天又碰到了一个问题 :)还望赐教! 我的LOAD程序是这样的。 Private Sub load_Click() Dim s As String System.BeginNssIdleEvent (50) s = Me.DeviceList.Text Set AppDevice = Subsystem.AppDevices.Item(s) AppDevice.AppImagePath = "d:\lon\l2026.apb" AppDevice.load System.EndNssIdleEvent MsgBox("decommission 完成!") End Sub 可他执行到appdevice.load提示出错,说我在当前模式下不能进行这个操作,不知为什么会这样?The requested operation is not allowed in the current management mode.

楼主:
基上上,您得在程序中明确的告诉LNS 到底您所要Replace的AppDevice是哪一个。(先前您只用了 set appdevice = system.appdevies (这是个Appdevices是appdevice的集合,也就是说一个appdevices中会有多个appdevice!!) 您得注意一下关于集合这个部份的说明文檔。 大概就是如此了。 I hope this helps

楼主:
请确认一下关于您目前的 System. MgmtMode 是否至于Onnet上。

网友D:
confirm onnet status before download apb or nxe files

网友C:
我的程序是这样的呀Set frp_Appdevice = frmmain.AppDevice 我只是觉得Set frp_AppDevices = frmmain.Subsystem.AppDevices是多余的,但反正放上去也不耐事。所以我才加上这一句。

楼主:
Set frp_Appdevice = frmmain.AppDevice 这是不对的! 你必须先从 AppDevices 这个集合里指定你所要调用的AppDevice为哪一个。 例如:   Set frp_AppDevices = frmmain.Subsystem.AppDevices ‘这里是取得一个AppDevices的集合。这里头照说会有多个AppDevice [注]请特别注意!AppDevices 与 AppDevice是不同的! 之后再用: set AppDevice = frp_AppDevices(“DO-1”) ‘这里是将AppDevices集合中的某个项目取出来并指定给 AppDevice 这个Object 最后,你所有要对 AppDevice 所做的工作,皆是针对这个AppDevice来进行。因为,你己经明确的取出来所要工作的AppDevice。(在LonWorks中我想,我们可以称这个AppDevice为一个 Node) 而 AppDevices 与 AppDevice 之间的差异则是: AppDevices 是指很多个Node。(实际上就是目前这个Subsystem之下所有的Node) 而AppDevice 则是目前这个 Subsystem之下的某个特定的Node。 希望这样的说明能让您了解才好。 您再仔细的看看后,若是还有问题,再贴上来大伙研究研究。

网友C:
谢谢tomeyeh的详细指点! 对!确实要这样的!我用单步调试,就发现Set frp_Appdevice = frmmain.AppDevice后我的frp_Appdevice 是nothing,确实要在集合中指定一个节点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