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D如何实现?

楼主(2003-02-28):
我有一个加药PID控制要做。通过检测出水浊度控制加药变频器的频率实现调节加药量。 在以前的工作中,我采用专用的PID控制器。现在,我想将PID功能在S7-300 CPU314内部实现。我从没这样使用过。我想问问各位: 1:硬件如何配置。只是一个模拟量PV值输入,一个模拟量输出能否实现?或者只能使用S7-300的PID模块? 2:采用上面的方式在软件上如何编程。 3:STEP7中的专用PID系统功能块能否直接对应可编程的AI、AO? 4:STEP7中的专用PID系统功能块的各参数如何设置? 谢谢各位!

网友A(2002-10-17):
能不能回答得具体一点? 我也面对这个问题,要做一个水箱水位的PID控制,硬件已经做好,采用SM331作为AI,SM332作为AO,但软件上不知道怎么实现,里面的PID Function Block 有三种:CONT-S、CONT-S、PULSEGEN,怎样选择以及怎样设置里面的参数?

楼主:
请各位高手赐教!我真的很急。

网友B:
如果你用三菱的产品,我可以全部资料及PID控制。

楼主:
使用三菱产品有什么优势?给我介绍一下比较好的配置及其中的功能。

网友C:
PID控制用PLC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对于你说的检测模拟量PV值并通过PID控制调节变频器输出可用两种办法可供参考: 1。选用一既有模拟量输入、又有模拟量输出的模块(选用根据相互匹配性,对变频器输出可选0-10V或4-20mA)。编程时可直接使用STEP7的PID指令,各参数作为变量在调试过程中调节 2。选用一只有模拟量输入的模块,输出通过CPU的MPI接口控制变频器(变频器也要Siemens,并加装MPI卡),编程方法同1

网友D:
你对PID的基本概念都搞不清楚,还不如去买个调节器好了.比你编程省事的多,通过PLC向调节器发信号或者通讯,PLC也能控制调节器输出.

网友E:
用PID指令作为控制是可以实现的,但是我现在有一个问题你能帮我解决吗?就是如何8条PID指令同时用在一个程序里面呢,我现在只要用到第四条而已,超过就显示计时器不够用的问题.

网友F:
傻子: 如果你只是 一个 PID回路,用314有点浪费,不如用单回路调节器。 但你坚持用314的话, 这里我给你一个简单的例程:(利用 S7的系统自带PID模块 SFB41) 在组织块 OB1 里,编写程序如下: CALL SFB41,DB41 下面会有很多参数要设置,通常我们只要设置几个重要的参数。 PV: PIW256 //256为AI输入地址 PV—PERON :TRUE SV : MD100 //设定直 MAN: MD96//手动直 GAIN: MD104 I : MD108 D : MD112 MAN—ON: M120.0 //手自动 LMAN : MD116 // 输出直 还需要做跟踪。(这里不写了) 然后把 输出量化 ,变成 0~27648 再输出。

楼主:
各位: 谢谢! 你们的回答对我启发很大。在这次工作中,我有很多的模拟量及开关需要检测并控制。其中PID控制有4路。由于厂家的硬件限制,我已经没有加外置PID控制器的可能。我特别要谢谢柱子先生。对于内置PID FB41输入参数的解释及编程示例。我还想问问柱子先生,FB41的输出LMN(REAL),LMN—PER(WORD)有什么区别?我是否只要将LMN—PER的值送入一个AO,也就是PID运算的结果输出呢?QLMN—HLM、QLMN—LLM、LMN—p、LMN—i、LMN—d、PV作如何解释呢?

网友G:
为啥不看看它的手册呢? 一个S7-300 CPU314能带几个PID是有限制的。 除非选型又问题。 用PLC尤其是S7-300 这个档次的PLC做回路调节控制,比较慢,效果不是很好,凑合用。 不如使用回路调节器方便。

楼主:
409先生: 首先我非常感谢!谢谢你的建议!我看过硬件手册,314可以达到8路PID控制。因此硬件不会有问题。我也看过帮助文档,我英文水平有限,对PID指令还是不是很了解。因此我希望各位能给我以帮助。从你的回文看,你一定使用过PID功能,因此我希望你能详细的给我指点一下,好吗?另外,我已经不可能加外置调节器了。 再次表示感谢! 我的邮箱是: HFFEIFEI@163.COM

网友H:
《MDS中文技术资料》 欢迎索取     专业无线数传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北京华讯     我公司有完整的MDS中文技术资料,并可提供网络设计和技术支持服务。          北京华讯通信电子技术公司  栗志新      电话:8610-62194957/4958/5094/5095       传真:8610-62194935       Http:www.wirelessdatant.com      MDS公司:http://www.microwavedata.com

网友I:
lizx,请给我发一份,非常感谢!!!e-mail:kkkr123@hotmail.com

网友J:
柱子先生: 你好。 能具体的说明PID控制的参数调整吗,还有你说的跟踪问题。 我的邮箱是:imgg_iket@163.com 谢谢。

网友J:
lizx: 我需要中文MDS技术资料,如方便请尽快寄来。谢谢。 我是搞自控的。从事工程设计、安装、调试。

网友D:
其实如果普通的PID不能满足你的要求的话,也可以通过软件自己编程序实现PID控制,但是软件上可能要复杂一点

网友K(2003-02-28):
柱子先生:   你好。   能具体的说明PID控制的参数调整吗,还有你说的跟踪问题。   我的邮箱是:xiaohan_55@163.com   不胜谢谢。

网友L:
你看来不是学自动化专业的,你用PID首先要搞懂PID是什么,至于PID内部参数设定,看编程手册,一个PID模块占用40个地址,你只需设定几个主要的参数就可以了,P,I,D参数在你投运系统时,自己可以摸索,可以用1/4衰减法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