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请教增量编码器问题。

楼主(2003-02-28):
问题: 1.增量编码器一般的输出码型是二进制码还是格雷码? 2.当增量编码器的输出为NPN标准输出时,但需要的是TTL电平输出,需要怎样的电路转换?如何转换?

网友A(2002-11-04):
先串个电阻,然后用反相器整形输出即可。

网友B(2003-02-28):
二进制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