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工程询价

楼主(2003-02-28):
各位搞自控工程的同事: 请问一个有96路数字输入,64路数字输出,32路模拟输入,16路温度输入的工程,其中的温度部分和18路模拟输入只做一个监控界面,其余部分要参与控制(一个配料过程)。 不知这样一个工程用DCS来做大概需要多少费用?谢谢!

网友A:
楼上的老兄,这样小的系统你也用DCS?你搞的起吗?DCS很贵的哦,其实普通的PLC系统就完全有余了,干吗花那么多的钱?你是只要PLC和组太软件还是连下面的仪表和设备兜要? 看你使用那家的产品,不过看你要使用DCS系统估计要求精度比较高吧,那就最好选用美国AB的,大概整个项目20-30万可以搞定吧。可以和我联系wyywq@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