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高压变频?

楼主(2003-02-28):
为什么设计院吧200KW以上的电机风机都设计成中压或者高压的呢?这样的话变频器可是贵的要死阿,听说是为了减少干扰,不知是什么意思?如果用低压的方案变频部分就会节省很多资金的,那位高手告诉我,为什么呢?

网友A:
卐卐卐: “为什么设计院吧200KW以上的电机风机都设计成中压或者高压的呢” 就是干扰问题,告诉你是怕谐波干扰,谐波干扰主要是因为奇次谐波;奇次谐波对其它设备干扰很大,所以200KW要选高压!!! 我的TEL:010-63336909,63336910 还是不明白请来电话!!!

网友B:
还可以多吃回扣1s3n

网友C:
没有太大意义,不如加滤波和电抗器更实际200KW功率小,干扰不大,注意周围有无其他易受干扰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