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FUJI G7 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3-02-28):
开机后,面板应立即显示“Err”,检测其电源+5V正常,望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2003-01-03):
最大可能是主板坏!!

网友B(2003-02-28):
谁有三肯变频器使用的可控硅、保险管、绕线电阻,谢谢! 变频器型号:SVF-113-1380C 保险管型号:75SHA30 30A AC700C BC 100K 绕线电阻:100欧 50mm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