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合适的电动气体流量控制阀用于设备配套,请指教

楼主(2003-02-28):
我单位现设计一设备,需要控制空气的进入速度。初步设计为由单片机按某一曲线输出0-20mA信号,经驱动电路,控制比例电磁阀或比例螺线管阀等控制阀以获得需要的流量。要求流量在0-3L/min连续可调,开环控制,精度不必高,低端产品即可。另因设备配套使用,价格越低越好。烦请各位专家提供适用产品的型号和价格。谢谢。

网友A:
忘忧草 您好 根据您的条件,建议使用我司电动(气动)精小型小流量调节阀,具体情况还要请您提供下列条件:连接尺寸、阀前阀后压差、连续调节的流量特性曲线要求、现场电压条件、设备材质等参数,以便我们选型和报价。 顺祝商祺 维达 林良 013003661475 0571-86772326

楼主:
谢谢林先生的回复,我会同你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