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的rs232编程电缆可以和三菱的通用吗

楼主(2003-02-28):
那位大侠指点一下,多谢了

网友A(2001-09-18):
三菱FX系列的是RS485的。

网友B(2002-12-03):
最近使用一个三菱的FX1N 的plc,还有一块FX1N-485-BD 请教一下,三菱可以使用rs485,进行编程和通讯吗?

网友C:
我有几台三菱旧的变频欲出售,有意者请联系我。 Kentuo1@sina.com

网友C:
我有几台三菱旧的变频欲出售,有意者请联系我。 Kentuo@sina.com

网友D(2003-02-28):
三菱FX系列CPU通讯口应该的是RS422的,SIMENS好象是485的,应该不能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