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3-02-28):
我公司用的是富士变频器,型号FRN75P9S-4JE。它运用在水泵的无级调速中,常常出现变频器自动跳闸。我想问问,是不是这类变频器精度太高,导致停机?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存在??

网友A(2002-10-30):
从变频参数设定上找原因

楼主:
我想进一步的了解,我应该怎样设定变频参数,能否详细的告诉我?我期待您的回复!

网友B:
是否显示故障?020-81566269

网友C(2003-02-28):
鄙人使用的是富士变频器5000p7,近期在使用中突然出现输出电压过低现象(仅有260v),故障显示为F5(LU),F6(LU),F7(LU).请各位高手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D(2009-08-20):
求富士5000p7你变模块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