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牌子的变频器做定位控制较好?

楼主(2003-02-28):
各位大虾:请问哪种牌子的变频器做定位控制较好和容易?配合旋转编码器使用,我想用于精确定位控制。

网友A:
您好!不知您整个系统的要求如何?能否具体说明?

网友B:
Danfoss VLT5000 + sync同位卡 控制较好和容易,配合旋转编码器使用,精度较高。

网友C:
安川616G5

网友D:
SEW相当好

楼主:
我想用三菱的,不知性价比跟DANFOSS/安川/SEW如何?

网友E:
<7.5K 建议用伺服 MR-J2S >=7.5K 建议用V540变频器 性能很好但价格较高

网友A:
只有在系统要求的精度确定后,才能选择用什么样的配置。

网友B:
7.5KW的Danfoss VLT5011 + sync同位卡 2W多吧, kw变化,价格只随变频器变化,卡价不变。 精度取决旋转编码器,比起伺服系统差点。

网友F:
建议选用安川616G5或者616G7,该系列变频器速度控制精度高,安川电机是世界上最大的交流、直流伺服电机生产厂商,有定位控制的丰富经验。 联系人:于清华 电话:13601246760

网友G:
我就用康沃变频器搞过一台冷扎成型切割机,其控制精度达到两毫米,非常准确。工作过程是这样的:冷扎成型后,材料送到刀口就停下,然后就切下。材料长度可以自由设定。不过要加多一个计数器。我想这方面要求比较简单,用哪种变频器都可以的。 QQ:59911407。

网友H(2004-08-20):
用西门子MM440+脉冲编码选件+编码器+CPU226+TP070可行吗? 请高人指教。

网友I:
还是存在说的,还是丹佛斯的好!她的同步定位卡就是为解决同步控制,和定位控制中的精确控制而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