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RZ024求助!!!

楼主(2003-02-28):
现有三菱FRZ024变频器,开机时偶尔会显示EC01,或ECO2,大概5次就有那么一次。而且启动后电机运行有点不稳(和其它相同电机比)。是什么原因?是模块的问题么?

楼主:
模块 和电流互感器都有可能

楼主:
有这个模块卖么?

网友A:
推动部分电容漏水!

楼主:
当频率在30HZ时,UV,UW间电压170V,VW间50V,是电容的原因么?还是模块,我没有备用的东西,想定下来再买配件,大家给个建议。

网友B:
先简后繁,先换电容试试再换模块不迟

网友C:
多为C2234坏。

网友D:
请检查光耦合IC

网友E:
同意广州通达意见,缺少一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