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26对Canon BJC-1000的驱动

楼主(2003-03-01):
各位高手:小弟的SIEMENS PLC(S7-226)与佳能BJC-1000SP联接总是无法驱动,本人用PC/PPI电缆+串口转并口+并口NullModen转换头,用SIEMENS提供的打印示例程序,9600波特率,DCE通讯方式,请问,我的硬件是否有错,请指点!

网友A:
将ppi电缆接到电脑的串口上,用超级终端查看plc的输出数据是否正确。

楼主: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B:
你好,这样的开发我也开发,不知如何编这个程序,能否请教指导一下,提示一下好吗?谢谢!

楼主:
大家好,今日本人已将PPI电缆接到串口,用超级终端查看,PLC输出数据正确,是否是打印机的速度跟不上,造成不能联机?还是我的硬件有问题?本人的转换接线如下: PC/PPI的9孔端 DB25(母) 2----------------3 3----------------2 7----------------4 5----------------7 DB25(公) DB25(母)----->到打印机 2----------------3 3----------------2 4,5短接 4,5短接 7----------------7 6,8,20短接 6,8,20短接 请问上述接线是否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