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0外扩存储器能否使用FRAM?

楼主(2003-03-01):
3150外扩存储器能否使用FRAM?

网友A:
我想应该可以,应该等同于NVSRAM

网友B:
可以的,并行FRAM的访问时间为70ns,3150可以访问的。直接把并行FRAM连接到3150的总线上就可以了。

网友C:
70ns? 闪存才60ns.好象太慢了

网友A:
我试过用150ns的flash在20M下照样可以用,70~90ns足以。

楼主:
但是,由于fram的地址锁存与sram不一样,好像片选难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