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CGS 问题:

楼主(2003-03-01):
我组态了一个工程(实验性质)运行后,再退出经常发生死机现象。热启动,提示: 0x77f515c0指令引用的0x00000586内存。该内存不能为 read 我用的是5.1版。 能进入运行, 组态应该没错, 不知何故,望高手指点。

网友A:
我觉得你的系统可能有问题,最好是由时间或有相当的能力(用有些功能软件也可以)的话,把系统整理或修复一下。应该与MCGS没有什么关系。 要不到网上重新下载mcgsset.exe mcgsrun.exe文件,试一试。

网友B:
此明显的是与系统发生冲突。系统肯定不用怀疑,致力于你的组态软件问题上。这种问题经常出现在以WIN NT的系统上。我做过软件的开发,此乃不能很好的和系统平台兼容所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