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3-03-01):
我使用的上海度边的1024的编码器,接到电机轴和伺服驱动器上时发现编码器的脉波信号一直不稳定,请问高手是怎么回事,电机我用的是ABB的.我还用示波器看了编码器的输出波形,发现正常!

网友A:
你的电机是伺服电机吗?电机和伺服控制器是什么牌子的?一般来说伺服电机和伺服控制器编码器要匹配,不能随便凑在一起。

楼主:
我用的是ABB的伺服电机.驱动器是上海正频的产品.

网友A:
那么你要用ABB的伺服控制器并且要与电机匹配,编码器也同样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