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频率给定

楼主(2003-03-01):
我想用一个频率给定信号,同时控制三台三菱A044,要求它们在信号到来时,同时动作,另外:可不可以三台的输出频率不同?信号源可以是模拟量信号吗? E-mail: chenhuixiao@21cn.com

网友A(2001-08-21):
1、可以用一个频率给定信号,同时控制三台三菱A044,它们在信号到来时,同时动作。 2、“另外:可不可以三台的输出频率不同?”可以,需分别控制。 3、“信号源可以是模拟量信号吗? ”当然可以啦!

网友B:
pwgea先生: 1和2的条件在不增加附加设备时,不能同时使用; 1为闭环控制:2只能在开环控制下实现,可以每台外加PID分别设置不同参数,可实现闭环控制。

网友A:
利用他现有的设备就可实现,并可同时实现,没问题! 这种控制与闭环控制还是开环控制没关系,不要把问题想复杂了!

网友C:
嗯!外部控制信号别往环里头圈。“用一个频率给定信号,同时控制三台三菱A044,它们在信号到来时,同时动作。”1。按同一目标频率动作吗?很容易吧?2。按不同目标频率同时动作吗?那么这三个频率是定死不变的吗?如果频率是变的,那么它们的比例关系变化吗?是三个各自独立设定吗?如果是三个频率独立设定,那么用一个频率信号来控制似乎有点。。。不如用三个独立的算啦!如果频率比例一定,那就从一个频率信号变出三个频率信号好了。 “信号源可以是模拟量信号吗? ”嗨!跟用频率信号控制很相似吧? 不一定对,做参考啦!

网友D:
完全可以,我们的华为变频器具有变频器之间“关联”功能,也就是选中其中一台作为基准运行频率,其他变频器与之关联,关联的比例可以任意设置,也就是,改变基准频率,其他变频器可以分别输出所需频率。如果想改变任意一台的频率,只需改变与基准相关联的比例即可,非常方便。联系电话:0755--6062482、6073758 联系人:王志荣

网友:
天衡兄:1。是按同一目标频率动作。 2。频率是非比例关系,三台关系是:A/A+1/A+2 为求“同时”和操作方便,最好用一个信号。 3。如何实现“一个频率信号变出三个频率信号”,变送器?4。整个方案除了A044还要增加什么设备?有谁报价?

网友C:
朋友: 请谈谈关系式中“A”值的频率极限范围,频率信号的电压范围(是0-10V吗?)和波形(是方波吗?)。告诉我AO44的频率输入端输入阻抗和输入电容是多少?控制台到三个电机的最大距离是多少?三个电机间的距离是多少?

网友E:
因为三台频率关系是:A/A+1/A+2 ,这种关系是比较好实现的,你可以采用比较简单的外部直流电压控制三台变频器,实现“A/A+1/A+2”的频率关系通过在“A+1”“A”的变频器上串接电阻通过分压。具体电路设计可和我联系:morris@fawcom.com.cn

网友C(2003-02-16):
可以 我是三菱代理 要解决请电话 029--4273667

网友C:
可以 我是三菱代理 要解决请电话 党 029--4273667

网友F:
明电舍的变频器可以 公式为Y=AX+C X为同一给定(信号源为电压模拟量给定),A和C为变频器的比例系数和偏置量,Y为变频器的输出,不同的变频器给定不同的A和C,就可以由同一给定得到不同的输出。

网友G:
康沃变频器可通过RS485通讯,只需一根双绞线很容易实现多台变频器的连动控制(群组控制)最多可控制31台,只需对主控变频器进行开、关、点动控制或频率设定,其他所有的从控变频器的运行将通过一根双绞线(RS485)与主控变频器运行严格保持一致,运行频率也可以完全一致或按设置的主、从机运行频率的比例运行。 如有疑问请联系:0755-26406790 潘先生

网友G:
通过设置的主、从机运行频率的比例参数,可使31台变频器以任意的频率比例运行(只用一根双绞线或普通的两芯线-最好带屏蔽,不需任何的其他附加东西)

网友H:
只能使模拟电压信号并且要用同步器,修改频率设定电压偏置参数。

网友I(2008-12-08):
请问各位老师:变频器运行之前必须要设置给定频率,给定频率与变频器的内部电路有什么关系?

网友J:
你用相同的频率控制,不会得到不同的频率输出,能同时启动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