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85卡问题

楼主(2003-03-01):
哪位高手能帮我解决SA85卡问题: 我的SA85卡正常工作一段时间后,因操作系统(WIN98)故障,重装操作系统、驱动(MBX Driver 4.20)、Concept2.2。可装上后Concept和PLC(昆腾)再也连接不上了,错误信息:“No devices available for selected LAN adapter number or LAN adapter number not available”,就象没安装SA85卡一样。可用Modsoft却能与PLC连接(装V_MBX Driver后),运行MBX Demo 显示设备工作正常.设备在系统中亦无任何冲突.设置情况: Device number: 0 Polling mode(20ms) 内存基址: D0000(与卡上一致) 设备地址: 9 哪为高手知道问题在哪里?拜托!万分感谢!万分感谢!

楼主(2002-09-02):
在硬件上将内存地址设为D8000,在装上的MB+驱动上相应设为D8000,另外在支持16位Window程序前一定要把勾打上,如果还不行,建议将操作系统改为win2000(sp2),它比win98要稳定得多,如果坚持用win98,该为win98SE试试

网友A(2003-01-07):
我在2000操作系统下选用ISA总线的SA85卡,在ICS工控机上装不上去,不知为何??请大家帮忙.

网友B(2003-03-01):
我的操作系统是2000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