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用ifix改造infi-90 ois操作站经验,可以交流一下吗?

楼主(2003-03-01):
我想用ifix 加opscon 改造ois,请教有经验的高手指点。

网友A(2003-01-24):
有过教训:最关键的问题是以前通讯变量的对应问题,其次才是硬件互联。首先你要找出原来INFI-90中所有变量的确切地址,找不准确你就取消你的改造计划;至于硬件互联你可以直接找IFIX的供应商,一般都能邦你解决。 我曾见过一家小公司,硬件都全联好了,最后,变量对应点找不全(因为能深入原设备的详细程序),结果中途而废。

网友A(2003-02-28):
我知道怎样做,我们可以联系!

网友A:
我做过一个工程,从dcs上读取数据到opscon,opscon机上装ifix及ih 采集器,将数据送到ihistorian历史数据库和15个客户端,现通过验收,运行稳定且评价非常好!客户端功能模块也做的比较好。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可以直接和我联系!13971227122 ,135747006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