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应用领域?

楼主(2003-03-01):
我非常想知道在农业工程、机械方面是否有应用变频器的领域?

网友A:
只要是电动机就可以用变频器

网友B:
自动化!节能!软启动!

网友C:
向诸位高手请教: 我们用的是安川变频616G5,今天出现了CPF 22故障,停掉控制电,再重新送电后,故障消失,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zhengzheng您好: 请您能详细讲一下好吗?是用于节能方面吗?还是其他方面?

网友D:
上下求索: 安川变频616G5使用说明书的9-4解释为传送选择卡得机种形式异常故障,应交换选择卡排除故障,为何重新上电后便排除故障,请教高手?

网友C:
亚斯卡瓦-LEE: 我们理解为是通讯出现问题,不知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原因能引起变频器报这个故障,你是做什么的,很高兴认识你

网友D:
回复上下求索: 你好!Transmission Option Card 应理解为通讯卡,传送参数,监控变频器的状态。而且CPF22所报的故障就是针对它的。 我个人认为发生电压异常,或周围有干扰源,程序诊断出错,上电重新复位,可以排除故障。如果不是经常发生还可以忍受,经常发生就应该是驱动板的程序问题了,理应更换!!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亚斯卡瓦(yaskawa)-13911799442,常联系!

网友E:
咨询: 过程和节能都用过

网友C:
向诸位港机高手请教: 我们单位有几台设备的中心受电器,刷架的绝缘子枕木(刷架后的绝缘板),经常出现被拉断裂的现象,这种材料的耐力性能太差,这给维护设备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有没有新型抗拉材料代替上述物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