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干扰的问题

楼主(2003-03-01):
工况:一台90KW的变频器处于运行状态,同一母排下的另一台电机(2#)处于停止状态. 原来2#电机上用的是指针式的电流表在停止状态下是指向零位的,现用数显式电流表(WP-80)来代替后,其在停止状态下数显上总是有电流显示,而将变频器停止改现象就没了. 数显式电流表设置无问题,线路用的不是屏蔽线但是电流互感器以接地.请问是何原因?

楼主:
变频器电源输入侧未装电抗器,如果装了是否会减少影响?

网友A:
从电流表的连线防干扰下功夫!最好不用数显式的!

网友B:
再向诸位请教: 我们用的是安川变频616G5,今天出现了CPF 22故障,停掉控制电,再重新送电后,故障消失,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B:
向诸位港机高手请教: 我们单位有几台设备的中心受电器,刷架的绝缘子枕木(刷架后的绝缘板),经常出现被拉断裂的现象,这种材料的耐力性能太差,这给维护设备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有没有新型抗拉材料代替上述物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