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PLC或PC与变频器的通讯

楼主(2003-03-01):
请教各位高手,如何实现PLC(比如SIEMENS OR OMRON)或PC与变频器(比如SIEMENS)的通讯,问题可能有点。

网友A:
SIEMENS的变频器支持USS协议,而且带RS485串口,剩下的就是根据协议编程了,SIEMENS的网上好象有例子.

网友B:
用VB编比较好编,手册上面一般都有通信协议,照部旧般就行了

网友C:
雪风: 请问SIEMENS的例子哪里有,谢谢!guoweijiang@mail.china.com或请留言

网友D:
现在西门子(S7200 PLC与西门子变频器MM420/430/440)通讯很容易实现.S7200 编程软件已带了程序,不了解协议也可以实现. 本人还作过台达的PLC与变频器MODUS通讯,也很容易实现. 如需要,可以交流

网友E:
用SIEMENSS7-200,其支持PROFIBUS,MODEBUS,USS等还有自由通讯协议通过调制解调通讯。 SIEMENS变频器USS和PROFIBUS协议。

网友F:
请教雪风: "剩下的就是根据协议编程了"能否给举个例子,多谢,最好就安川的变频器与GE的PLC之间的通讯.多谢

网友F:
再向诸位请教: 我们用的是安川变频616G5,今天出现了CPF 22故障,停掉控制电,再重新送电后,故障消失,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F:
向诸位港机高手请教: 我们单位有几台设备的中心受电器,刷架的绝缘子枕木(刷架后的绝缘板),经常出现被拉断裂的现象,这种材料的耐力性能太差,这给维护设备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有没有新型抗拉材料代替上述物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