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安川变频高手!!

楼主(2003-03-01):
我用616G5搞了一个系统,结构是:两个电机刚性连接、拖动位式负载、两台变频器分别驱动一台电机,其中一台为开环失量速度控制,另一台为闭环力矩控制,开环的内部力矩输出为闭环的力矩输入,问题来了:当系统上升时一彻正常,但下降时闭环的电流大大超过开环!大概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2002-09-23):
你知道安川606的参数吗,请指教。

网友B:
不知道你在下降时刻是如何处理的?两台变频器这样做的想法是怎样的? 上升的时刻,我理解开环和闭换都是克服负载的重力,通俗的说,两台变频器往一个方向使劲,下降的时刻,可能不是这样了,闭换的可能需要克服负载重力和开环变频器的合力. 您的描述比较简单,仅供参考!

网友C:
不是的,开环出多少力,闭环就出多少力,

网友D:
对于安川变频器来说,我们不敢说高手,但是,在国内来讲,我觉得没有比我们更加清初的了!! 我公司可以帮助您,应为我们是安川电机在中国地区唯一的变频器服务衷心,并且,组装生产安川变频器。至于您的用法,我们在起重运输机械研究所讨论过相同的问题,我们已经有了详细的解决方案。 具体问题请来电咨询!!!! 电话:010-63283122-43 安川同济北京公司

网友E:
闭环电流很大,开环电流很小,那么电流方向相同吗? 再检查电机速度是否跟速度参数一样? 再确认一下两个端口的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C:
谢谢各位,我已经解决了

网友F(2002-11-09):
这么解决的?说出来大家听听

网友G(2003-02-12):
希望紫太阳一如既往,让大家分赏解决问题的方法

网友C:
我自己把信号极性搞错了,有正负输入而输出是绝对值,所以在下降是转矩方向反了。

网友C:
低级错误,不好意思讲!!!

网友G:
紫太阳还是紫太阳

网友H:
请教以上诸位高手,GE 9030PLC的输出模块时采用什么方式输出,继电器输出,还是晶体管输出,或是其他输出方式 多谢

网友I:
1,你应该到PLC论坛 2,GE 9030PLC的输出模块有继电器输出,还有晶体管输出,还有可控硅输出方式. 3,你需要什么输出?

网友H:
我们用的是IC693 MDL940模块,我不清楚他是什么方式输出 再向诸位请教: 我们用的是安川变频616G5,今天出现了CPF 22故障,停掉控制电,再重新送电后,故障消失,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H:
向诸位港机高手请教: 我们单位有几台设备的中心受电器,刷架的绝缘子枕木(刷架后的绝缘板),经常出现被拉断裂的现象,这种材料的耐力性能太差,这给维护设备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有没有新型抗拉材料代替上述物质,

网友H:
请教诸位高手:    我们单位有一设备,采用GE DC300整流器,系列6PLC,原来的重量显示装置相当准确,包括高度显示、幅度显示及重量显示。但现在,经过厂家改造,新更换一联动台后,(PLC没换,显示装置也没换)改造后,显示装置的各项显示都不准确,显示为乱码。经全面校线,发现其接线都没变,都是原来的接法,接线没有错误,接地线也没接错,    请问这方面有经验的高手,给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