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运行
设备管理

楼主(2003-03-01):
尊敬的存在老师: 您好!谢谢您的指教!我跟您说一下我现在的思路,麻烦您给提一下建议: 我们现在先在罐油台上实验,用一台90千瓦的电机就可以满足要求,我想就单纯的用一台变频器直接作为下位机,通过压力变送器的反馈信号,作成闭环系统! 在以后的推广中,用变频器控制90的,将软起接到变频器的继电器上,工频控制75的。 如果要三台同时运行的话,则z再加一台软起和PLC. 存在老师,您看这样行吗?? 请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好的呀,很上路嘛你。 不过Danfoss自己有串极控制器卡(控制多泵的,起这么个怪名)和继电器卡都可以适用于你的工况,直接装在VLT控制卡的下面,省地方、设定也简单。你可和PLC作比较,我自己也是用PLC的。 你的泵如果再多就要用PLC,可以切换而不用再加软起。不过各有利弊,其实你的方法就很好,你自己权衡吧,鱼肉熊掌二者不可得兼。 你是Danfoss的用户,大胆的问上海代表处朱小姐要资料看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