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求援---omron的plc

楼主(2003-03-02):
我的OMRON的PLC面板上报警指示灯亮了,所有输出没有动作,已经更换了新电池但没有用,请高手们帮助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多谢。

网友:
请说明OMRON的PLC那种型号? 哪个指示灯?

网友A:
PLC有致命错误

网友B:
用CX-P查看故障日志,看看具体是什么错误。

网友C:
如是電池原因也不影響Y點。可能是CPU發生故障。 可以復位嗎?是“ERR燈”還是“ALARM燈”亮?

网友D:
看看拨码设定是否有问题!

网友E:
登记I/O表试试

网友F:
你可以打一下OMRON公司的免费技术咨询电话!你把出现的问题同他们说说,你说的是什么模块,也许是程序或拨码开关的设置问题,我也遇见过 800-820-4535

楼主:
多谢各位高手,我的是OMRON的C60P型号,拨码开关我看了没有问题。另外上面高手说的I/O表是如何登记的?

网友:
RUN指示灯有吗?试着把SW1-5开关置1位置时ALARM灯会灭掉吗?C60P没有I/O表登记功能,它的I/O地址是硬件分配。再问一下输出形式是继电器 还是 晶体管?

楼主:
run灯没有亮,把SW-1开关置1时ALARM灯也不灭,C60P是继电器输出。 另外我已把编程器插上,显示是《MEMORY ERROR》还有一些程序语句也丢失,不知为什么?

网友G:
把电池去掉,并放电。恢复默认设置即可。

网友:
程序有备份的话,把机内全清掉,程序在RAM里吧?编一个简单的运行一下,再不行可能就是CPU板有问体,如果解决不了话可以找我。 E mail huangzhongjie@my169.com

网友H:
OMRON的PLC不稳定的原因啊

网友I:
信 号 是 否 能 够 输 入????

网友I:
ALARM 灯 亮 , 很 有 可 能 是 模 块 与 底 板 没 有 插 好, 检 查 过 后, 断 电 后 再 送 电 运 行 一 下 就 可 能 OK, 我 也 曾 搞 出 过 这 样 的 问 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