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的时间继电器延时问题

楼主(2003-03-02):
我是一个新手,我想问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四个开关控制不同的时间组合。例如:四个开关(1号、2号、3号、4号)分别代表的时间是1分钟、2分钟、3分钟、4分钟,单独按下谋个开关,则各自延迟自己代表的时间;我同时按下某几个开关的组合,则代表的是按下的开馆时间的总和? 用的是cx-p的编程软件,给型号为:cpm2ae-60cdr-a的plc编程 急等!!

网友A(2002-12-11):
设置一个中间变量,当有按钮按下时给中间变量加上相应的时间,比如设tmrCount,当代表一分钟的按钮按下时,tmrCount=tmrCount+60,当代表4分钟的按钮按下时tmrCount=tmrCount+240,最后只对tmrCount进行计时。

网友B:
用加法指令跟时间就可以完成,只不过还需要一个开关总启动

楼主:
能否具体说明? 我时第一次用moron的plc,不知道中间变量的符号及相关的知识! 用加法指令和时间又是如何完成? 我的信箱时jemmychen@hzcontro.com 谢谢!!

楼主:
另外,网球兄,你可以联系我,我有cx-p的软件。 qq:17445584

网友(2003-03-02):
那 看 这 四 个 开 关 在 程 序 里 边 怎 么 编 的 啦, 四 个 串 联, 是1 分 钟; 并 联, 则 是4 分 钟. 其 他 用 法 则 另 当 别 论.

网友A(2004-06-08):
求教:有三台电机,当任意选择其中二台,第三台不能被选择。用PLC怎样实现?

网友C(2006-06-23):
我也是用了很多OMRON的PLC 希望能与你多交流sdzcun@yahoo.com.cn 山东济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