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7-300和ifix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3-03-02):
我们有两台工控机,两台s7-300的plc。请教连成西门子工业以太网的话需要什么软件。然后s7- 300和工控机ifix通讯除了安装s7-300的驱动以外,还需要什么。请有经验的朋友给些指导。谢谢 --------------------------------------------------------------------------------

网友A(2002-11-26):
您还需要softnet 软件,具体情况可以咨询010 - 62581235

网友B:
希望有人回答!我也想知道!

网友C:
s7-300配置需要step7软件,s7-300和工控机ifix通讯需要mpi驱动程序,mpi将step7的数据传到fix数据库中,反之亦然。

网友D:
您还需要softnet 软件,cp1613网卡及驱动程序。

楼主(2003-03-02):
我现在是用ifix 和s7-300进行通讯,ifix的标签地址填写对应的 s7_300存储区地址的时候,不   知道有什么限制,比如 s7的M区可以读写,其他的区也都可以读或写吗?有没有这样的资料可以   参考呀?请有经验的朋友给予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