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85通讯

楼主(2003-03-02):
我的上位机和6个称重仪表以modobus协议通讯,在485的屏蔽层未接地时,上位机自动收到乱码(我是用window自带的超级终端测试的),我的电气系统并无变频器等干扰源,而且刚开始未接地也可以通讯,后来不行,只好接地.请问:到底是干扰吗?谢谢!

网友A:
可能是高频干扰、请详细的说明现在的机器配置等~

网友B:
应该是 波特率 不对。

楼主:
谢谢以上朋友的关心,我的波特率都是9600,我在现场无变频器,只是调试控制回路,电机设备都没启动.配置是工控机和s7-200自由口通讯,同时和6个仪表modubus协议的485通讯,共两个柜子,在一个控制室,总装机250kw.控制一些电机和气阀. 屏蔽线和仪表外客一起接地后恢复正常,昨天一旦不接地就不行,今天却可以不接.我的很多朋友都认为485是抗干扰比较强的,应该没那么严重.太奇怪了.现在我被搞怕了,要客户做两个接地体,一个给屏蔽线,一个给仪表和控制桂外客接地.我想请问到底485能抗干扰到什么程度? 十分感谢!

网友C:
屏蔽线应单端接地,RS485带多站点时要接匹配电阻。一个接地体就够了,但要在一点共地。

楼主:
谢谢朋友!昨天我观察了一天,通讯正常,快吃晚饭时,有个按扭可能是线碰到一块把一个仪表的一个输出口击穿,我认为是小事,想今天买个换就是了.今天早晨一开工控机,和6个表的通讯全断了,查过线,没问题,单个表坏也不应影响其它的啊,难道研华的plc-740 485通讯卡这么容易坏?真是邪门.等明天同事带个新表和新卡再说了.另外以前做这种设备的控制是用232通讯,没出现过这些怪事,道理上是232抗干扰更差才对.

网友B:
量量总线电压。看看波形再说。看来问题在硬件,表 或 卡

网友B:
为什么不用MOXA的CI-132呀,其实,RS485通信接线最重要了

楼主:
现在都好了, 一个按扭导致220v进入24v 把其中一个表的通讯口,通讯卡搞坏, 引起整个网络不通.通讯接地后一直很好,不接地也行了.只是不知当时干扰来自何处.我用的通讯线是普通屏蔽线,不过这么小的网络,这么短的距离会受干扰? 谢谢了. MOXA的CI-132是通讯卡?他有什么特点?卡坏了后, 我用普通的232转485适配器,我不知它和plc-740的区别.事实证明plc-740也容易坏.

网友B:
PCL-740在设计上本就不太适合工业领域的应用,既不隔离,也没有浪涌保护,当然很容易坏了!用232到485的适配器是正确的选择!大概从一开始就不会有这么多问题。

楼主:
后来我偶然看到proface触摸屏说明,触摸屏会产生射频干扰,不知是不是它就是干扰源,其它也找不到了。另现在没有可靠接地马上就有一路不通。

网友D(2011-06-23):
不接地,就会在电位差的情况下对通信产生干扰。所以485通信在国际上要求必须接地。

详细参数请到   www.232485.com   查看。订购电话:027-51518047 18995634129 向小姐 QQ咨询订购:752817985
MSN:boshika@hotmail.com

型 号 功 能 特 性 说 明
485K RS-232/RS-485/422转换器(超薄增强型、1800米) 全双工或半双工 无须供电
485B RS-232/RS-485/422转换器(DB9针、DB9孔通用) 全双工或半双工 无源有源通用
485C RS-232/RS-485/422转换器(增强型、1800米) 全双工半双工通用 无须供电
485TC 光隔RS-232/RS-485/RS-422转换器 全双工半双工通用 无须供电
485A RS-232/RS-485转换器(增强型、1800米) 半双工 无须供电
485TA 光隔RS-232/RS-485转换器 半双工 无须供电
U485C 光隔非光隔通用RS-232/RS-485/RS-422转换器 全双工半双工通用 无源/5V供电
U485A 光隔非光隔通用RS-232/RS-485转换器 半双工 无源/5V供电
485A1 一体式RS-232/RS-485转换器 半双工 无须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