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可控硅的关断

楼主(2003-03-02):
请教,可控硅的关断

网友A(2003-01-26):
控制极电压为零,主回路电压过零时可控硅自动关断。

网友B:
有过0关断,反压关断等等,目的都是减小电流到小于“最小维持电流Ih”

网友C:
合金弹头:你好,你能给我说说隔离变压器的作用吗?,其功能是什么,有什么特点,我们单位有一个220/110v的交流控制变压器,作为PLC的控制电源,如果控制电源中有一点接地,则变压器封锁保护,输出电压降到很低,请问是什么原理

网友D(2003-03-02):
有礼了:你所说的PLC的控制电源指的是什么?PLC的电源应是220V,隔离变压器的作用是减小短路电流和减少短路次数,隔离变压器次级发生短路因变压器自身功率较小不会像电源短路那样造成较大损失,隔离变压器次级均不接地,如有一点和地短路不会产生不良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