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ds18b20读出的温度一直是85

楼主(2003-03-02):
我做的是单路测温系统,手头有三个ds18b20,前天晚上都可以用,今天用的时候发现其中两个测出的温度都是85度,只有一个是可以测温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教各位了,thx

网友A:
查查你的电路,测温出现85℃一般是由于传感器的电源线松动,保证对其的5V供电以后,问题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