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不能加载MCGS开发向导"?

楼主(2003-03-02):
您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我按照MCGS帮助上说明的先安装的是VB6.0企业版,再安装的是MCGS通用版和MCGS高级开发工具。我想使用VB6.0开发MCGS的动画构件,可无论当我先打开MCGS还是先打开VB6.0,打开VB6.0时都会弹出一个提示框显示这样的文字“不能加载MCGS开发向导,从可用的外接程序列表中删除吗?”即便选择了“否”,进入VB6.0后,也不能从菜单栏“外接程序”下的“外接程序管理器”中加载“MCGS开发向导”。我想请问这是为什么?难道是我操作有问题吗?谢谢各位的指教

网友A:
非常抱歉,没有及时答复您。关于这问题,我认为主要是由于VB导致的。因为目前市面上VB盗办的版本较多,很多版本有问题。 解决办法:1、换其他版本的VB测试;2、安装Vs6Sp5可能会好的。

网友A:
请您直接与MCGS技术支持联系,以便为您解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