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mron plc的编程器

楼主(2003-03-02):
我是一个初学者,手里有一个旧设备上拆下的omron c28p,请问他的手持编程器是什么型号的?他的编程软件是什么?哪儿可以下载?在电脑里编的程序需要什么连线与plc相连可以把程序下载到plc中? 我只是想用他学习,输入程序必须要用编程器吗? 我的问题可能很菜,希望各位高手能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A(2001-11-08):
你可以问有经验的老手是什么型号!好象编程的话没有 必要一定在编译器完成!你可以在计算机编完之后通过传输线传入你的plc就可以!而且编程在计算机完成较你手动直接输入要有效的多!修改与移植很方便!

网友B:
手编可以用OMRON的普通手编就行。要注意通讯接口。也可以用SYSMAC编程软件。是WINDOWS下的。

网友C:
老兄: C系列用PRO15编程器

网友D(2002-01-25):
OMRON CXXP系列的CPU都无法和计算机相连,因为这是90年代初的产品,手持编程器现在也很少有货(主要是被淘汰了)。学习的话可以用CPM1A

网友E:
手持编程器的型号为:3G2A6-PRO15-E。我公司有现货。单价¥1960。00

网友F:
omron "c28p" plc该是淘汰产品了。目前最低级的产品是“CPM1A”;然后是“CQM1H”...... “CS1 Series”。所以,你如果想学的话,至少从“CPM1A”学起。 软件: DOS版: LSS(C28P) SSS WINDOWS版:SYSWIN3。2、3。3 CPT CX1 等

网友G(2003-01-09):
我单位需要PRO15手编的操作手册,在哪里可以找到?

网友H:
顺便请问上面的大哥,CQM1cpu45-v1 该用什么软件来编程?CPT还是CXP? 我用的编程器是PR029的. QQ"579679

网友H(2003-02-23):
PRO15手编的操作手册北京鹭岛公司去看看

网友H:
请问这里有没有模拟PLC软件????????/

网友I:
请问这里有没有模拟PLC软件????????/ 能够在个人PC上模拟运行的那种...

网友J:
cqm1和cmp1都可用sss软件来编程! 请问cqmp1与cpm1系列怎么进行PC设置比入设置DM6628的值的位为3 除了在ADD里输入dm6628后 在值里它现示的是0000*0000 这时我该怎么输如才算是3?????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我 这 里 有OMRON C200H 系 列 的!

网友K:
PR015和CPM1A的手持编程器代码功能是差不多的,你可以参照比较http://www.sdzdh.com/zlxz/wd/CPM1A.pdf (格式PDF) OMRON的模拟器:http://www.gkong.com/download/dl_index.asp

网友H(2007-03-10):
我手上有一个C120-PR015的编程器有需要的话可以QQ:联系569513987

网友L:
我有C20-PR015编程器 闲置,随便开个价!chenxijw@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