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网问题

楼主(2003-03-03):
我单位正予做一个项目如下,如何实现? 有两部分:1.罐区的各个分系统入网(分系统是功能和位置相对独立的有计算机的自动计量监控系统,各分系统采用了不同的HMI软件(INTOUCH、MCGS、CIMPLICITY)和不同的(PLC、总线)方式)2.装置里的物料和能源计量仪表(输出的有模拟信号、脉冲信号) 要求:把这些点采集进一台服务器中,实现在服务器中浏览各罐、仪表的计量情况,并对这些数据进行管理。然后在局域网内发布,可以授权给一些用户来浏览、管理。 采用什么联网方式?需要什么软件、硬件?要求技术先进,测量准确、维护方便。 可以发EMAIL给我。

网友A:
opc 将是最好的选择,取出后再放在一台服务器集中管理

网友:
能具体的说说吗? 可以发EMAIL给我。

网友A:
1. opc :可以从不同的组态软件中取出所有的点数据! 只是会用到opc server 和client 两部分作联接 2. 数据取出后当然可放在任意一个数据服务器上并可进行管理! 至于你想发布到局域网内装一个ftp/http 就行了!

网友:
deng_lp: 你能不能具体的说说都需要哪些软件、硬件,及价格。

网友:
怎么没有人了解吗?

网友B:
您的问题,只需使用MCGS网络版即可满足您的要求,如您想需要更详细的技术支持,请您留电话或与我们联系:010-62979682-203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