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编程求教

楼主(2003-03-03):
请问西门子STEP7-200编程高手: 有没有数制转换的指令,如果没有,那如何让经A/D转换后的二进制数参与运算。(我内部设定的数都是十进制的) 谢谢!

网友A:
二进制与十进制只是显示的方式不同,内部存贮都是一样的.从模拟量端口读入的数据直接作十进制数使用就可以了,当然BCD码格式的数据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