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求助

楼主(2003-03-03):
我安装了SP3,但是经常提示S7tgtopx出错,打不开STEP 7,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卸载软件,重新安装试试。 我在使用S7的时候也遇到类似的问题,重新安装软件,可以恢复。安装过程中会有覆盖文件的提示,虽然有系统稳定性警告,仍然要选择“是”。原因不明,大概是S7软件的部分组件与系统软件冲突。安全起见,请预先备份..\Siemens\step7\S7proj目录下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