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能不能整合到VC++中

楼主(2003-03-03):
我的程序设计较多涉及到科学计算,能不能用intouch? 我想最好能把它作为一个控件加到VC++下

楼主:
InTouch目前还不能做很深入的科学计算,如PID等,InTouch也不是控件也不是可调用模块,但它是控件容器,可以放下一般的Windows控件或类模块,InTouch也可以利用DDE和其他应用程序作数据交换。

网友A:
可以用 如dde ,fastdde,opc 等方式,写科学计算用vc,再送入intouch 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