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用ifix 和s7-300进行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3-03-03):
我现在是用ifix 和s7-300进行通讯,ifix的标签地址填写对应的 s7_300存储区地址的时候,不 知道有什么限制,比如 s7的M区可以读写,其他的区也都可以读或写吗?有没有这样的资料可以 参考呀?请有经验的朋友给予指教!

网友A:
你可以把IFIX系统组态时组成可以写的模块,就是可以输出的也可读的,PLC寄存器地址分配,可以看编程手册,看什么地址是可写的,